不同电感的使用区别

楼主(2009-07-03):
电感有贴片绕线电感、叠层电感、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又分非屏蔽式和屏蔽式功率电感。
提问:
1.贴片绕线电感、叠层电感、功率电感有什么区别,包括材料和使用中。
2.屏蔽式和非屏蔽式功率电感有什么区别,包括材料和使用中。

网友A:
hui

屏蔽式和非屏蔽式功率电感的区别你从名字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了。
贴片绕线电感、叠层电感、功率电感分类不对
一般的功率电感多是线绕的。功率电感顾名思义用在功率场合的,比如开关电源上。它的电感值较大,绕的匝数多并且密,因此分布电容较高,估计其自谐振频率较低,因此不能用于高频,但是具体参数我也没试验过。
线绕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主要是材料工艺不同,导致了他们的Q值不同。射频电感大多数是线绕的,Q值高些,但是电感值不会很大,基本在nH级,这种电感自谐振频率高,因此可以工作在GHZ。
叠层的电感值大些,但是Q值不高,所以工作频率不高,基本不会超过几MHZ,不过好像是有射频用得叠层电感,但是我没用过,不好评论。

楼主:
能进一步解释一下饱和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B:
标记一下。

请问HWM能解释下为什么:“ur为相对磁导率——此值随着H增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减小”吗?

网友C:
磁畴不够用了,增大H,B不再增大,

铁心内的“磁畴”就像一片片的有边界的田地。每块磁畴内有固定的磁场取向,表现磁性。自然界的铁,由于磁畴分布杂乱无章,彼此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磁取向(谁也说服不了谁,行动不一致)对外没有磁性。但若有磁场影响,磁畴就会取向变得一致,对外有磁性,这就是磁化。磁化形成的新的极性和原来的磁化它的磁场相互作用,就加强了原先的磁场,这就是为什么有铁心的螺线管磁性大的原因。外加磁场增大,铁心的磁畴被“取向”的就多,磁化作用增强。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无止境的,当所有的磁畴都被取向一致了的时候,再无磁畴可“取向”,这时的“铁”就像一块木材一样了,此时再增大电流,它的变化趋势就跟木材一样了,这叫“ 磁饱和”。说明铁心的磁化成都是有限度的。

网友D:
等待学习!

继续……
讨论些基础话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