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分析一下这两个运放怎么工作的-不懂

楼主(2009-07-03):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工作原理,不胜感激

楼主: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请各位帮助

两个运放共同构成差分放大,两个运放各自都处于负反馈状态,关键是在输入差分电压不为0的情况下,后级运放如果U+=U-=0,则R1上应该无电流,即第一级运放输出电压等于0,这样就无法放大了,因此第二级运放U+不等于U-,这样处于比较器状态……后面也就不知道如何分析了,请各位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分析

是这样来看,当开关S1,S2全部都断开或者都闭合的时候,电路是平衡的,两个放大器都没有比较输出,Vo=0.
放大器1的I1+=I1-=U1+/Rb+Ri//Rf)

当S1闭合,S2断开时,I1-增加(Rb没了),U1-增加,放大器1输出负,Vo为负;
同理
当S1断开,S2闭合时,I1+增加,U1+总价,放大器1输出正,Vo为正。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C:
LZ还是说说这个用在哪上面得吧。

网友D:
O.O?

这是,运放指标的测试电路??

网友E:
应该是一个没什么用的电路吧

从总体上看这个电路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其放大倍数A=Rf/Ri;
如果第一级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较小,那么RB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RB的选值相对于运放的偏置电流比较大时,那么这个电路也许可以用来测量第一级运放的失调电流。
失调电流Ios = Vo / (2 * RB * A),
即Vo = Ios * 2 * RB * A;
(条件:RB >> Ri,否则Vo = Ios * [2 * RB * A + (Ri||Rf)]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就是测试运放的电路,之前忘提了,只考虑其工作原理不明白因此发问,前面那个运放是被测单元,后面的运放为辅助运放,好像这个测试目的是测试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fzyuan朋友能不能再描述详细一些:失调电流Ios = Vo / (2 * RB * A), 这个计算式是怎么得来。我不明白的是第一级运放输出后,R1和R2有什么作用?后级运放工作于负反馈状态,其U+=U-=0V,如果第一级运放有输出电压,则R2两端都为0V,不会有电流,R1上的电压应该很低,才能确保不损坏后级运放?谢谢

网友F:
............

就是个测运放失调的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