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为什么有电压输出

楼主(2009-07-03):
请教此电路为什么有电压输出

网友A:
你把4脚接-7V看看还有没电压输出

网友B:
因为你使用的并非理想运放

网友C:
砖:2 3脚之间加个电阻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D:
仿真!=实际。

网友E:
即使4脚加-7V,输出也是不可预测

网友F:
输入端应该接地

不然不算没有输入。

放大器的输入端是有失调电流的,不提供直流回路,是一种错误的用法。

本例是电路跑向上限,有的情况将是跑向下限。就看失调电流的方向。

网友F:
参考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3242704&tp=A%20Designer%27s%20Guide%20to%20Instrumentation%20Amplifiers%u7B2C3%u7248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4152754944.pdf
(详见5-1和5-2页)

网友B:
to 7楼:原理性错误

这里是偏置电流在作怪

另外,失调电流的表象是运放输入端有偏置电流而且、并且In+和In-两端的偏置电流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