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k射频卡读卡器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09-07-05):
在制作id读卡器是经常会遇见通信距离短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pcb的原因或是元器件参数造成的,我的想法是即便如此,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提高射频部分的功率,原来通信距离在10-15cm,提高到10m最好,本人对射频不是很熟悉,让大家见笑,有这种可能吗?当然成本月低廉越好

网友A:
LZ

请问LZ,如果就算能达到这么远的距离,这个射频卡根本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B:
应该是不可能的

读卡的距离除了和功率有关,还与频率有关,125K是不可能读那么远了。基本的物理原理是:频率高,波长短,传播距离远,绕开障碍物能力差。频率低刚好相反。要想传10m,通用的射频频率应该都到9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