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中两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09-07-06):
R8有什么用没有?接不不接会产生什么影响?

C12主要作用是什么,有什么计算依据?

网友A:
看书吧,同学.

网友B:
這樣的

ee168兄弟:
  1,不加R8電路很容易進入飽和失真;
  2,C12由放大器的工作頻率決定.

网友C:
R8能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D:
平衡电阻

抵消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
同时也是输入的限流保护电阻。
C12做低通滤波用。

网友E:
34楼的兄弟,请勿误导前面的兄弟

网友F:
R8是如何抵消偏置电流影响的?

网友C:
想知道,R8是如何抵消偏置电流影响的?

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如果看一看差分放大电路,

确实能看到两个输入口的偏置电流要一致,基本上就是输入阻抗要平衡

本电路大约是 R8 ≈ R10//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