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的可调电源,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5-12):
运放的3脚和2脚都看不懂,谢谢分析一下。

网友A:
LM317输出取决于ADJ端电位

运放3脚是二阶低通滤波器,将PWM输入变成近似直流电压。
运放2脚将R17R21分压与ADJ端比较。
C30这样用,有点危险,最好在运放输出端与C30之间加个电阻。

楼主:
谢谢maychang.

再问一下,2脚的电压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回楼上

对理想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时,反相输入端电位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