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电路,请教Q2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09-02-27):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最基本的共射放大电路吗?

网友B:
光电阻感应光强变化

使得R7上的电压发生变化,通过C6偶合,三极管共射放大

网友C:
最基本的交流放大电路

对于光电阻的静态状态敏感,只对变化的光强的敏感。
从输入阻抗680K和电容来看。时间常数是0.32秒(假设光敏电阻是恒流源)
那么转折频率就是0.5Hz,
就是说,对0.5Hz以下的频率不敏感,对0.5Hz以上的频率敏感。
以自然光的变化频率来说,都是0.0几Hz的.

网友D:
开关方式

集电极电阻很大,处于饱和截止状态

网友C:
回楼上

分析直流工作点,要把前面的交流通路去掉
从前面的偏置电阻R8为10M看,R9为390K,晶体管处于什么状态要看它的放大倍数,
这里没有提到VDD为多高电压,可以有几个设想,1.5V,5V或15V,
当Vdd为5V或15V时,可以忽略三极管基极的导通压降,而VDD为1.5V时则不能忽略。
先假设电源电压为5V,那么饱和电流为偏置电流的约25倍,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大于25,才会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又假设电源电压为1.5V,那么饱和电流就为偏置电流的约50倍,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大于50,才会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印象中,9014的放大倍数应该是100-400倍,所以此电路直流工作状态应该是饱和导通状态。
但是,这只是直流工作点,并不影响这个三极管成为一个交流放大器。
由前面交流输入阻抗约等于R7来看,这个阻抗远小于偏置电阻R8的10M,所以交流放大器能正常工作,只不过由于直流工作点的问题,交流放大会产生严重的失真。削顶失真,最严重的状态就是输出变成了一个方波。

网友E:
楼上的很擅长计算啊!

假设电源电压为5V,那么饱和电流为偏置电流的约25倍,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大于25
假设电源电压为1.5V,那么饱和电流就为偏置电流的约50倍,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大于50
----------------------------------------------------------------------
咋算的?
还有
从输入阻抗680K和电容来看。时间常数是0.32秒(假设光敏电阻是恒流源)
那么转折频率就是0.5Hz,
----------------------------------------------------------------------
这个0.5Hz怎么算?
普及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F:
4楼强人

一直没明白4楼的道理,请详说,谢谢

网友C:
好,就给你们分析分析

网友C:
先说等效阻抗的问题

计算输入级的交流等效阻抗时要进行交流变换
首先,那个C6等于短路,
而直流电源VDD与地等效短路,
这样就变成了传感器和R7并联,
而传感器是一个恒流源,说以并联等效阻抗还是等于R7,
或者说,一个恒流源与一个电阻并联,等效于一个电压源与一个电阻串联,
而这两个电阻大小是相等的,也可以看成电源的内阻。
时间常数等于RC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转折频率就等于1/2π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