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跟随器

楼主(2009-07-07):
如图所示:为三极管电压跟随器电路。
VOUT端输入单片机脉冲信号(0-5v),然而通电后用示波器测量VOUT端,脉冲几乎没变化(4.5-4.8v)。断开与VOUT的连接后,单独测量单片机引脚脉冲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讲了什么,想表达什么?

网友B:
输出峰值显然到不了5V

你的电源电压仅5V,输入正峰值(单片机输出)稍低于5V,三极管射极输出还要减一个PN结压降。

楼主:

谢谢各位提示,问题找到了。元件焊接错了,已经修正,可以实现电压跟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