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精准电压芯片LP2951CMB吗?

楼主(2009-07-07):
用LP2951CMB给LED供电3V,输入5V,电路在连接中。
好像它有几个版本,又说输出可调,连接后输出一直是5V,不知原因?
补充:图中那个是发光二极管,也就是用2951给它提供精准电压。

网友A:
晕菜,有你这样连接的吗

你加个二极管干嘛?
不懂就看看LP2951的规格书,照着里面的电路图连。

楼主:
补充一下

那个是发光二极管,用2951给它提供合适电压的,第7脚是反馈控制它发光与不发光。

网友B:
看看规格书吧

看看规格书吧,你这个连法好像不能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