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9V电源,6V,500mA的小灯泡,怎样调光比较好

楼主(2009-07-06):
请教下大家9V电源,6V,500mA的小灯泡,怎样调光比较好

我想了几个方法,感觉都有很大问题。

1 用LM317配合电位器调压,问题是散热太大啊

2 用317配合电位器做恒流驱动, 那么1.25v/0.5A,  用2.5欧姆的电位器
  不太可能吧
3 用34063 做降压DCDC, 用电位器调输出电压,不知可行性如何

4 用MOSFET, PWM,有那么复杂吗?

我实在没招了, 大家帮帮俺啊,有什么简单可靠的路子。

网友A:
同意楼上

网友B:
同意ls的ls

PWM调光主要是效率高

网友C:
LM393搞定了,PWM调光

网友D:
用34063可行,而且很方便

网友E:
PWM效率应该仅在某个占空比时才效率高吧

网友F:
三极管PWM

楼主:
上传俺最后确定的调光电路, MOSFET为IRF9549, 工作频率100K

上传俺最后确定的调光电路, MOSFET为IRF9549, 工作频率100K

请大家批评,下次该板

楼主: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又修改了下,就是这个样子了。准备做

又修改了下,就是这个样子了。准备做

网友G:
就控制一个小灯而已

有没必要整这么累赘的驱动这么高的工作频率?
一个555的驱动能力都比N个4011加起来的驱动能力还强了,有必要这样画蛇添足吗?

楼主:
是啊,555可以有100mA的,

是啊,555可以有100mA的

可是我要其他信号来控制这个555的PWM脉冲, 我再想想
能不能再简化些

网友H:
34063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