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50无法把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V/F转换问题)

楼主(2009-07-06):
其中DGND与GND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1。在Vin端输入 0 ~ 5V时,Fout得到一直流电平约0.9V,而不是一定频率的电压。
2。用示波器测量1脚,从原理上来说应该会是积分、复位的斜坡曲线,但是实际上却是一直流电平,约0.3V。
3。第一块板子是这样,后来我又连续重新焊接了4块电路板(其中4块AD650芯片都是刚买回来新的),情况一样。

请高手指导。电路从网上得来,自己从原理来说了感觉也弄清楚了,没有想到却出了这么大一个问题?真是郁闷死了。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是供应商那一批芯片质量的问题

问题终于解决:是供应商那一批芯片质量的问题,原来出问题的是PLCC封装的芯片,后来我要来一几块PID封装的芯片,一上电路,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A:
可能是PLCC引脚接触问题

网友B(2011-06-15):
这个电路按照这个参数的输出满度频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