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656在输入为0时有几十mV左右的输出

楼主(2009-07-08):
大家好,我用AD7656采集电压。输入经过AD620放大(为了调试方便,放大倍数为1),然后经过阻容滤波(电阻1k,电容1u)后接入AD7656,经过试验,发现精确度很差,例如当输入为0时,输出跳动达几十个mV,而且主要是向上跳动,只有偶尔向下跳动。如图所示。大家帮忙,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可能是PCB布得相当差引起的

楼主:
哦?

哦?我以前也用过16位的AD,而且我布线也挺谨慎的。不过,谢谢,我再好好看看PCB.

网友B: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没分开?

楼主:
分开了啊。

主要是向上跳动,只有偶尔向下跳动,这是怎么回事啊?采集时间长了可以发现波形主要沿0以上分布,就好像一般波形被整齐切掉了下边一样,只不过偶尔有一些负的数值而已。

网友C:
温漂引起的

采集时间长了可以发现波形主要沿0以上分布可能是温漂引起的
跳动比较大,先分析一下跳动的规律,比如有无周期性,再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曾做过一个系统,因为信号比较小放大了1000倍,板子上的电感漏磁,就使我的12ad跳了个7,80。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关注中,希望有原理图与测试环境(方法)!

网友E:
先把你的表笔短接,用手抓住,看看波形如何?

然后继续短接,继续用手抓住,戳到原来的测试点上,再看看波形如何?

以上结果都是波形纯净之后,再考虑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