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输出阻抗的D类功放

楼主(2009-07-09):
请教高输出阻抗的D类功放
常见D类功放芯片都用于8偶的喇叭,现在想用在1k偶的负载上,10W功率,请推荐个,谢谢

网友A:
加输出变压器

楼主:
3ks

谢谢,只能如此乎

网友B(2009-09-02):
用1:11的音频变压器

网友C:
楼主如果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负载变成1k欧,电源电压要11倍,你的芯片受得了受不了?

楼主:
请问变压器加在何处合适?
1,紧挨着功放管(原来的滤波器之前,信号是PWM脉冲)
2,原来的滤波器之后,信号是音频

网友D:
不加变压器,则PA的电源需要几百V呢。

送音频的变压器带宽很宽,频率很低,不好制作。
送PWM载波的变压器比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