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管理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遇到一个非常挠人的问题:
输入总共三组电源,USB(5.0V),锂电池(3.7V),AA电池×2(3V)。
平时一般是锂电池在工作,当锂电池没电的时候(有个电池检测芯片),需要能够使用两节AA电池**一段时间,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再使用USB电源对锂电池充电(有充电芯片)!

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非常感谢!

楼主:
输出

输出的电源也是非常挠人,总共是四组电压,供给4个不同的模块(模拟的两组,数字的两组)。

楼主:
初步的想法是这样

USB供电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锂电以及AA电池都可以切掉,完全由USB供电已经对锂电池充电!

至于锂电池这边也没有问题,同时有锂电池以及AA电池的时候使用锂电池!

至于AA电池这边,初步的想法是先使AA的电升高,再使用LDO降压(效率是个问题),同时使用MOS作AA与锂电池的切换。

但是USB没电的时候,MOS管Q5是打开的,也就是VLi是有电过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建议,最近都快要个被这个烦死了

网友A:
如果改成用3节电池呢 这样不是方便很多。

直接用LDO就可以了。

网友B:
这般可否?上面的电容就简化了

楼主:
TO 4楼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是出于以下3点被否决了:
1,电池占体积过大,不适合便携要求;
2,产品的销售地的电池个数的习惯;
3,由于是临时的措施,所以可以接受DCDC STEPUP.

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TO 5楼 fzyuan

这个跟我之前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之前的demo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有个要求,就是单独LDO供电,就是模拟地以及数字地不允许使用同一个LDO,因为之前的demo在测试的时候有很大的杂音从数字部分过来!
另外,电路里边有RF部份,干扰一直处理不好!

楼主:
DCDC以及DETECT部份

这是DCDC以及DETECT部份的电路,现在好像在没有作大的改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LI_DECT(锂电池电压检测)。
但是还想不出来好的办法......

网友B:
不可能存在“模拟地以及数字地不允许使用同一个LDO”

不可能存在“模拟地以及数字地不允许使用同一个LDO”这样的硬性规定吧?!

不知道你对“模拟地、数字地”是怎么理解的?
难道“模拟地、数字地”不是共“地”的吗?
“因为之前的demo在测试的时候有很大的杂音从数字部分过来!”可能是因为他的PCB设计的比较烂。
不管“模拟地、数字地”,最终总是要接到电源的那一点上的,但是,在接到那一点上之间没有处理好,那就“在测试的时候有很大的杂音从数字部分过来”啦。

网友C:
to fzyuan

之前是单点接地,特别处理的,layout工程师做了10年,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至于为什么要分开LDO,我想可能是RF部份对模拟部份的影响太大,分开供电之后没有RF干扰的问题了

网友D(2012-12-04):
如果需要充电器的话,感觉 没有必要再加个AA电池,就USB和锂电池就够了,手机现在的电源就是这样的。
加个带有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就可以了。
比如BQ2416X, BQ2415X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