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是原理问题,但到底是为什么?(滤波器)

楼主(2009-07-10):
我用运放和电阻电容搭建了一个带通滤波器给100KHz的正弦波滤波,由2阶高通和2阶低通组成,但是问题来了,在如果只是2阶高通的话,后端可以输出正弦波,加上2阶低通就什么也没有了,原理检查了几遍,没问题,请教达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为啥没人解答啊?

为啥没人解答啊?

网友A:
搞这个的比较少吧

网友B:
截止频率算对了没有?

可以自己用multisim等仿真一下,看下频响曲线

楼主:
我先在在想是不是和阻抗匹配有关系啊?

我先在在想是不是和阻抗匹配有关系啊?

楼主:
模拟滤波器那么难吗?

模拟滤波器那么难吗?没人回答耶

网友C:
100pF的C64是不是接错了

是不是应该接在R37右端与运放6脚之间?

网友D:
低通接法似乎有误,另外计算确实没那么简单。

建议看一些巴特沃思滤波器等的相关书籍。

网友E:
你自己不说清楚俩滤波器的参数,谁吃饱了撑的给你计算这

6楼: 模拟滤波器那么难吗?

模拟滤波器那么难吗?没人回答耶

有你这么提问的吗?有在坛子里抱怨的功夫,随便找一个软件仿真一把应该都找出问题了

BTW,都100KHz了,其实不用调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