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测BE极的电阻为什么几十M?

楼主(2009-07-10):
    NPN三极管BE极不是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一端截止,一端导通,导通的那端电阻应该很小才对,怎么今天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两端电阻高达几十M,这是为什么呢?模电没学好,望高手稍稍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你量的时候没有导通

楼主:
要怎么让他导通?

用欧姆档测的时候,难道没导通吗?那为什么我测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A:
二极管和三极管在微观结构上还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是学半导体物理的,只知道外部特性,

网友B:
基础的问题

对于PNP管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对于NPN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网友C:
是不是用指针表测的?

指针表的的红表笔是负的!和数字表要反一下

网友D:
万用表表笔有正负极

注意:万用表表笔有正负极。

网友E:
如果用数字表测

一定要用二极管档,电阻档表笔间的电压太低,PN结导通不了。

网友F:
三极管BE极不是电阻特性的

用电阻档测,结果与所用的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