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和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网上查到中和电容是用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主要是为了消除三极管的极间电容引起的自激振荡。但是没有详细地资料,还有不知道怎么选取这个电容的大小。望大虾指教
再此先谢过!!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使用有个先决条件

管子的负载必须是有抽头的变压器或有抽头的电感,目的是引入一个与集电极电压反相的电压到基极,以抵消管子集电极基极之间分布电容对输入的影响。典型电路是高频的选频放大器。
显然,该电容要达到完全抵消分布电容影响,其值要由分布电容大小以及反相电压与集电极电压之比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