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电阻造成开关信号的抖动

楼主(2009-07-12):
如图所示,给J10的第6脚输入一个由低到高,然后一直保持高的开关信号,然后信号输入到一个三态门74LS126的输入端,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无下拉电阻R403时,波形表现如波形一,有下拉电阻R403时,波形表现如波形二,现在的疑问是:有下拉电阻R403时,为什么输入波形会出现如波形二所表现出来的抖动现象?

楼主:
附加电路图

网友A:
查看74LS126输入端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B:
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楼主:
To:3楼、4楼

3楼:从74LS126的电路来看,输入端的内部应该是没有接上拉电阻的。
4楼:可以排除这个接触不良的问题,应为电阻是焊上去的,取下来后示波器观察可明显发现开关信号的是正常的。

网友C:
需要表述的清晰些

尤其是要把你的这个电路完整贴出来才好分析嘛。

网友D:
后面呢?

后面还有什么电路,这样一个接口不够完整

楼主:
其实已经描述完整,不过你想看的话就我就传上来吧

网友E:
抖动的时间量级是多少?

开关信号是通过什么给出来的?电子的还是机械开关?

楼主:
是机械开关给的

抖动的数量级不好描述。

网友E:
你不是用示波器看到了抖动么。

机械开关本身就会有弹跳的,不一定与你加不加下拉有关。

网友F:
没看到你的机械开关

机械开关肯定会抖动的,这就是要加硬件或软件消抖动的原因。

网友G:
加个消抖电路

楼主:
TO:11、12、13楼

11楼
波形没保存,当时也没看,但是从示波器观察来看,确实是加了下拉就产生抖动,下拉取掉就不抖了。数量级对分析造成抖动的原因很重要吗?
12、13楼
我现在不是想办法要消除抖动,我现在是想要知道抖动产生的原因。

网友E:
要分析是不是机械开关本身的抖动。

网友F:
估计是:

输入阻抗很高,在开关接通时,虽然有机械抖动,但因为有输入电容的原因,抖动产生的影响被消除了。

而加了下拉,等于减小了输入阻抗,电容电压不能维持,出现了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E: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楼主又打死不说时间。

楼主:
大哥,我没有保存当时的波形。

所以我也不知道时间是多少数量级,我现在是暂时吧下拉电阻给去掉用着。

网友H:
源抖

1,定是源在抖
2,这样的接口电路外接设备,一短命,二不可靠(时好时坏,无定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源抖?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E:
你连原因都不想找,我们咋帮你呀。

网友I:
16楼正解

MOS输入有电容(很小),与MOS输入电阻和漏电电阻(非常大)组成RC,RC时间常数比较长,至少长过按键抖动时间,消除了抖动。

在接了下拉电阻后,电阻变小,RC常数变小,抖动表现出来了。

不管是接下拉电阻,如果是接上拉电阻,按键接地,也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去抖动,简单接个电容上去就好了,和电阻并联也行,接地也行。

另外,一般的开关,偶都是用上拉电阻,开关接地的方法。开关接电源很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