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陶瓷电容和CBB电容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09-07-12):
(无正文)

网友A:
能互换与否应视其应用场合而定

能互换与否应视其应用场合而定.
主要区别就是材质不同.
陶瓷电容一般用于精确度要求较高且容量可调的场合。如用于频率调整控制
CBB主要用于交流,激光,耦合,滤波和补偿电路,多用于家电中!

网友B:
CBB的精度要比瓷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