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hz,duty 50%的方波。要求移相90度或者移相1/4周期电路

楼主(2009-07-13):
谢谢各位大虾了。麻烦给个指导,要求可靠性好。

网友A:
只有50HZ,可以用MCU来搞定

网友B:
我想LZ是想用电阻电容来搞吧?

网友C:
不宜直接移相

不然准确性有问题。

改变一下思路:两个对100Hz脉冲二分频器,如果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晚一个脉冲进行分频,问题就可以很完美地解决----两相脉冲的正交性稳定。

网友D:
921方案可行

不过,需要锁相环,分频器(计数器),可以很准确。

网友E:
特殊波形,特殊占空比,当然用特殊方法

先积分成三角波,然后对三角波拦腰截下去作中点电压比较,输出就是移相90度的方波了。

网友B:
楼上好办法,不过对运放要求很高,

用一般的运放不行。

网友E:
对运放要求不算高撒

网友F:
正好刚做了一个,也许可以参考

这个频率是250KHz的,50Hz的自己匹配一下吧,或自己做一个方波发生器

网友E:
LS的带2分频吧,50Hz进去25Hz出来

网友C:
这个事要具体执行,得看原产生方波的环境

这个需要等楼主交待

楼主:
谢谢指教

谢谢各位指教,这个是用在220v 50 - 60hz,的工频,经过过零检测后,用来触发triac的。现在在万能板上用一个(220v 转 7~9 v的变压器),然后将(7-9v)的正玄波用一个微分电路来移相,在用一个过零检测来处理。可是觉得这样不可靠,想直接在变压器的副边就用过零检测(出来的方波),再将方波移相,这样或许可靠一点。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微分电路来移相的。

网友G:
就为了过零检测有没必要这样费劲?

楼主:
补充一下

是在交流电的最高值,也就是峰值(包括+,-峰值)开始触发脉冲给triac.脉冲宽度是1/4个正玄包周期,说清楚一点就是如果在(+峰值)开始给脉冲,那么在(-峰值)就该停止脉冲。或者在(-峰值)开始脉冲,在(+峰值)停止脉冲。这样要求过零的脉冲移相90度。

网友B:
看来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F:
做一个5mS的单稳态

针对50Hz而言

或者做一个小角度移相器,与信号源做比较。比较结果用于控制。当然会有少许滞后。

网友H(2019-05-07):
引用 网友E:
先积分成三角波,然后对三角波拦腰截下去作中点电压比较,输出就是移相90度的方波了。 ...

之前看你利用运放来对50hz的方波进行90度移向,我想问120HZ的方波可以么,具体怎么计算,我没太看懂原理,可以请教下么

网友I:
运放开环放大饱和的电源轨与输入信号电压同向,正弦波上电数周后,运放输出方波前后沿就对齐峰谷,移相90°。

网友J:
10前的?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