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这样一个电压转换电路,请大家支个招!

楼主(2009-07-14):
要将输入为9到17伏的直流电压转换为稳定的3.6V输出电压,请注意:不能用三端稳压器,DC-DC或LDO模块,只能用一些简单的电阻,电容,二极管,运放等器件,希望大家给个参考方案,谢谢!

网友A:
三端稳压器很贵吗,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请大家给个建议啊!

有谁能给个建议啊,拜谢!

网友B:
似乎没有电流要求,搞个三极管线性稳压电路就OK了

  再简单点,一粒3V6的稳压管加一粒限流电阻也凑合,
  想搞复杂点,单管双管的简易DC/DC电路也一大把。

网友C:
把LDO的内部原理图看懂就出来了

楼主:
有没有热心的给个例图参考一下,纯属学习用。

网友D:
随便找一本模拟电路的教科书,稳压电源部分就有图

楼主:
典型的电路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管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E:
能用运放倒不能用LDO,三端稳压,题目真是变态啊。

网友F:
题目有些无聊噢, 一个三极管, 稳压管 几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

网友G:
电压转换

???的是稳压二极管
具体参数多少看你电路了
本人菜鸟 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啊

网友H:
LS电路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I:
带载能力不是简单的行还是不行

13楼的电路,如果你以前弄过以前的黑白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黑白电视的电源部分都是这个电路。
带载能力决定于那个Q1管子本身的电流能力,以及其散热情况。

网友J:
自己搭个简易三端稳压

网友H:
以前的黑白电视机我曾经拆过

那种稳压电路中的Q1是NPN还是PNP记不清了.
我觉得Q1用PNP好点.

网友G:
负载能力

小的是菜鸟。刚毕业,问个简单的问题。PNP和NPN得带负载能力为什么PNP强?和是什么管子有关系吗?不是和管子本身的参数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