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弱弱的问下高源阻抗????

楼主(2009-07-14):
请教大虾!高源阻抗中的源是电源还是信号源????请给点详细解释谢谢啊!

网友A:
电压源

有的是高内阻串一个电压源,比如ph电极
电流源模型的东西似乎是极谱电极?

楼主:
谢谢 poplarzhang的回复!

谢谢 poplarzhang的回复!谢谢!希望能再给多讲一点,给个例子也好啊!

拜谢!!

网友B:
这个有点相对性

如果接收器输入阻抗不高,当然显得源阻抗高。

如果接收器输入阻抗很高,比如高100倍以上,影响就很小,通常说源阻抗高也不算多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与是不是电源,不一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