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我看看这个ASK电路

楼主(2009-07-15):
用示波器测电容两端有正弦波,但测电感两端却是直流或是一些杂波,请大家帮我看看!!!!电感是我用漆包线绕了十多圈,直径大概是5cm!!!

网友A:
看来又是把示波器当万用表用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楼上能不能说清楚点具体改怎么用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楼上能不能说清楚点具体改怎么用,谢谢!!!我正在调试电路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不是平衡输入的

不能测差分信号。

示波器表笔的“负”端是接大地的。

楼主:
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那如果要测电感发出去的波形是不是应该把电容和电感换个位置,用电感直接接地,然后用示波器测波形。还是应该用另外一个线圈把信号耦合过去,然后用示波器测这个耦合线圈的波形……

网友B:
你测它干啥呢?

网友C:
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到探头顶端,然后伸过去耦合就可以了,直接测测出来的不准,会改变频率,闹不好一测就不振了

网友D:
我乃一菜鸟

我乃一菜鸟,不清楚你电路的用途,你请教诸大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