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示波器探头会引起运放自激

楼主(2009-07-15):
我做了一个两级的放大电路,总增益为25倍,我将示波器探头加到第二级的输出端,电路就自激了,用手去触摸输出端,同样也自激。可是探头加到或用手触摸第一级的输出端,电路是稳定的,若将探头与输出端串个较大的电阻电路稳定
请问一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型号?

另外为什么总增益是10被呢?我觉得是25倍阿。

楼主:
抱歉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网友B:
探头有电容,运放接容性负载易自激

串个小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这种可能是有的

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的PCB没有做好
再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将表笔的地端接得不好。注意让附加环路尽量不要影响原电路。

楼主:
回4楼

小电阻不行

楼主:
疑问

探头不管接地端接与不接,只要探头加到第二级的输出端,电路都自激,用手触摸也自激,能详细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D:
先把俩C1去掉再试试

楼主:
回8楼

若那两电容去掉了,电源超过正负6V,不加探头都自激

网友D:
看一下所选运放的Datasheet

其允许的噪声增益最低是多少?

个人觉得应该比你电路设计中的要大

楼主:
10楼

噪声增益不是由电路决定的吗?你所说的最低噪声增益指的是什么?资料中没提到这个

网友E:
你这种电路肯定容易自激

你那两个电容增加了输入电容,在R1上并一个比C1还大的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容性负载导致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

容性负载导致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

网友G:
纠正

1,C1放错了地方,应并在R1两端.
2,R1,C1构成了惯性延迟环节,运放输出为其输入,增大了反馈延迟.
3,如果R1C1大到一定程度,不用示波器量,也振.
4,示波器探头有一定的电容,接到运放输出端,由于运放输出内阻不可能为零,这就又增加了一级惯性环节,两个惯性环节进一步增大了相移,加上运放和电路的杂散电容,电感,电阻等,满足了振荡条件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14楼

若那两电容去掉了,电源超过正负6V,不加探头都自激。用手触摸也自激,但是每级分开测不会自激(有电容C1)。能解释原因吗?若将电容并在R1两端,那增益会随着频率变化。我用的是THS3001电流反馈型运放,1和8脚是调零端,有没有你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H:
R1,R2 电阻太小

楼主:
资料上给的反馈电阻值为1K较好

资料上给的反馈电阻值为1K较好

网友G:
地线

1,地线加宽,最好铺地
2,运放电源对地就近加高频电容(0.1UF)和4.7UF电解
3,R1两端并100PF电容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再问

用探头测无论探头接地端接与不接都自激,用手触摸自激,但是每级分开测不会自激,(有电容C1)。能解释原因吗?

网友D:
先把Datasheet中的所有电路图都仔细看一遍再说吧

CFB运放对In-端的电容不敏感。

都十多贴了,你才说用的是CFB型的THS3001,

你还是自己看Datasheet吧,我怕你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不敢妄下结论啊!

网友G:
地线

如果C1那样接
1,前级运放输出经R2和C1及地线流回电源,这个电流是有相移的
2,前级运放的正端R3联到电源地线细长
3,R2和C1移相后的电流,流过前级运放的正端R3联到电源地线,即共段地线
4,等效到前级运放正端有一个移相后的电压

产生振荡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抱歉,开始忘了说了

用探头测无论探头接地端接与不接都自激,用手触摸自激,但是每级分开测不会自激,(有电容C1)。能解释原因吗?

网友I:
负载太重了

大多数运放带载能力不高,建议把所有电阻提高50倍。
还有运放输入端滤波电容几乎没有意义。典型的应用是并在反馈电阻两端,当然电容值要见效许多

楼主:
问21楼

C1连在负向端与地之间,负向端上的信号幅度是非常小的,那么流过C1的电流是很小的,它对前级应该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网友J:
前级输入加个高通滤波器试试

前级输入加个高通滤波器试试

网友K:
有个不解的问题,才25倍,为什么用两级

网友G:
明白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在反相端对地间接电容呢,那是完全错误的.

请去掉C1,或将C1接在反馈电阻两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to 27

27楼说:在反相端对地间接电容呢,那是完全错误的.
我觉得为必(虽然此接法理论上没什么用)。
你在21楼说了:前级运放输出经R2和C1及地线流回电源,这个电流是有相移的
从小信号的角度看,如果输入信号是电压信号,求交流阻抗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电压信号当短路看的。那么就是C1和R1并联了。
LZ的问题就如21楼说的那样。是输出端的阻抗由于有容性负载,当容值较大时,产生一个大零点,和芯片内部的主极点抵消,导致相位不够。具体的可以看芯片的SPEC截止频率和开环增益,就大概知道芯片内部的主极点了

网友D:
28楼高手啊!

你说的接法理论上没什么用吗?你先算一下这种接法的幅频特性再说吧!

幸亏是CFB的运放,要不In-直接对地接电容早振荡了

LZ,Datasheet里说的清清楚楚:负载电容大于10pF的时候要加隔离电阻。

网友L:
to 29

或许我没说清楚。反相端对地间接电容根本就不能构成前馈。幅频特性只是因为(对地间接电容)作为输出阻抗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还是和27楼说的那样,电容并在反馈电阻两端。

网友M:
请问自激是什么现象?

有没有图片呢?
还没见识过!呵呵

网友N(2011-08-25):
C1怎么能加在反相输入端呢,那会引起强烈的自激,C可以并在Rf两端引入极点,减小带宽,增加稳定性,也可以加在正相输入端对地,旁路同相引脚上的高频杂波,总之,加在in-只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