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对输出电压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本来如此

开关电源输出本来要加电容滤波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你的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跟电容的耐压有关

网友D:
电容的大小是多少?

电容大小呀?一般稳压用钽电容或铝电解,如果是高频升压,可以考虑用瓷片的。瓷片电容都比较小。

网友E:
输出电压有多高?

一般钽电容的耐压都不是很高,推荐不使用35V耐压以上的钽电容,而且使用时要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