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收音机自动搜台的程序

楼主(2009-07-15):
最近在看tea5767的资料,发现网上关于自动搜台的那段程序都有点问题,专业的公司又不公布资料,现摘录一段程序请大家帮忙解决."程序的自动收台有问题,收到一个台后就停下"----原文作者所写
我有如下问题:1.程序如何控制搜台的方向,是增加还是减小频率?
             2.频率变化的大小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
             3.如何用程序实现.或有什么可行的思路?
忘各位大虾指教!

//自动搜台,频率增加搜台
void auto_searchup()

    radio_read();

    if(frequency>max_freq)
     {
      frequency=min_freq;
      band = 0;
     }
    else
     band = 1;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2]=0xa0;
    radio_write_data[0]=pll / 256 + 0x40;
    radio_write_data[1]= pll % 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网友A:
找到CAP3 RDS软件包即可, 车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