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16):
请大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能不能控制VT端的高低电平 出现24v的高低脉冲 请大伙分析一下原理 另外那个电容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
接上

好像不很清楚啊

网友A:
电路画得有问题,其实他是一个带限流的开关

楼主:
请问楼上 哪里有问题

如题!其实我想实现一个标准的+24V 0V的方波 能不能行 三极管都是高速开关的

网友B:
不能

输入VT为高时,输出为0.7左右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上楼 0.7我知道  我就是问是不是可以实现标准方波 另外那电容是不是可以把上升沿变得更好一些的作用呢

网友C:
电容是起加速作用

楼主啊,你的输出是从哪里接出的?

楼主:
24V是控制柜引出 其实是2线总线的24v

网友D:
等着烧吧

网友B:
如是

1,R2两端只能输出0---0.7V方波
2,加电容后,输出上升边沿会出现高于0.7V尖峰,下降沿会出负的尖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如题

如果24v是带上拉的话 是不是就可把上升沿更平直

网友C:
矛盾啊

上升沿 ?     平直 ?

楼主:
惭愧 电容就是加速的作用

网友B:
注意

1,T4两端在输入为高时,电压23.3V
2,如果R1小到一定程度,T4功耗很大,会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 我还很菜

网友A:
如果是应用于二总线的,应该可以实现电平变化

但是,那个加速电容应该没有什么用,多余的。因为二总线本来就是低速的。
实际使用中,R2的取值要注意,应足够小(此处设置限流电流应大于总线的供电),否则BC817要烧。

楼主:
楼上关于r2的说法很对 它的压降为0.7V

网友E:
电容是加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