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切换怎么做?除了用两个二极管并联,有没有这样的IC

楼主(2009-07-16):
主要是用在单片机断电保护中的,主电源断开时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两个电压一样),以保存数据。。

是不是有这样的IC,电源管理类的???各位有没有知道这类器件的名字,我找了好几个IC芯片网站都没发现。可能是不知道它的名字。

Thanks

网友A:
等待

等待高手

网友B:
不用IC

用个MOSFET

网友C:
如是

1,用两个PMOS管(无内置逆导二极管)
2,两个电源分别经二极管后并联,做为监测电路电源
3,对两个电源分别进行电压比较,比较的状态经逻辑电路后控制两个PMOS之一导通.
 两个比较器状态A,B为高表示电源正常,为低表示电源低,处理:
 1,A,B均高,选其一PMOS导通
 2,A,B之一为高,选高者对应PMOS导通.

电路不繁

注意:比较器输入用高值电阻下拉,以便电源拿开后,输入电平确定,不悬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别想找到无寄生二极管的PMOS管

网友D:
TI的TPS21xx

或LTC的"Ideal Diode"等

网友E:
不知道BAT54C是否适合你

楼主:
Thanks

谢谢各位,我模电基本忘光了,,边翻书边消化一下。。。

网友F:
不好意思.

LZ的问题用个双触点继电器不就解决了么?用主电源控制继电器线圈?

网友G:
有个大电容就可以解决,很简单的

网友H(2010-12-27):
5楼应该可以的

网友H:
14楼能说说这个电路不?

网友I:
p5p6为交流输入,p7p8为电池接口

网友J:
p5p6为交流输入,p7p8为电池接口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切换的?

网友I:
有电时,D7 D6 R6充电,同时给U5供电,反之,电池通过D8给U5供电。

网友:
没那么麻烦,两个2极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