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推荐一下频压转换芯片或电路

楼主(2009-07-16):
电机测速用,转速在10~100Hz之间,要求用单电源,电路结构要简单.

楼主:
急啊急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国半有一个,型号忘了

网友B:
NE555就够了

网友C:
Datasheets found : 4

Datasheets found :: Page: 1 |
Nr.Part NameDescriptionManufacturer
1M51722F-V Converter with Multiplexer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2NJM4151V-F/F-V ConvertorNew Japan Radio
3NJM4151DV-F/F-V CONVERTORNew Japan Radio
4NJM4151MV-F/F-V CONVERTORNew Japan Radio
Datasheets found :: Page: 1 |

网友C:
LM291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08/26/1983

LM291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08/26/1983
LM291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1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0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08/26/1983
LM290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07 -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1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06/07/2004
LM291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1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0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 06/07/2004
LM290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LM2907EP - Enhanced Plastic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我正在做一个直流电机定速控制电路,有了各位的帮助看来是有望完成啦

楼主:
AD650不能用

AD650需双电源,可是我没有...

网友D:
直接MCU测周期,不需要电路

频率太低,用模拟电路来做反应太慢

网友E:
awey 说得是

这么低的频率,而且还要控制,可能还有频率显示及按键,用单片机最合适。

楼主:
楼上说的是

不过主要是如何控速,测得频率后若用软件控制电机速度不知是否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