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17):
在设计一个PLL,
在VCO和charge pump之间需要一个无源的低通滤波器,
不清楚RC参数应该如何确定.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的.
另外在试图通过spectre仿真,确定其带宽的时候也遇到
了问题.
我在一头加了一个vsin信号,定义了ac的幅值,频率,offset的值,
然后做ac扫描,从1Hz到100MHz,试图从输出端看3dB的带宽,结果
报错.不知道是为什么.高手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转折频率

f=1/2PI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