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最近做两总线的编程,接收上位机的控制信号,就是向下图的协议 ,我是用多种方法就是没接受对(程序),那位大侠做过,请指点一二!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总线,前天拿到的协议,不会做了 惭愧!

楼主:
高人啊?

难道都没做过 还是太菜了我的问题 还是我没表达明白呢

网友A:
头次见这样的协议.

调幅啊
用与门做,输出二值,一个高,另一个低.

楼主:
这贴看来不热啊

网友B:
不知所云

网友C:
所谓的二总线(两总线)等

其实都是异步串行通讯协议,与RS232、RS485等等是一码事,只是他的电气协议有些变化。

网友D:
010低101高

网友E(2009-08-19):
用几个比较器电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