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二极管的压降一致性最好?

楼主(2009-07-23):
试我1N4007、1N4148、1N5819,一致性都不满足要求。

使用NPN三极管的BE结是不是能好一些呢。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你到底要做什么呢?大概会有0.1V的差异。

网友B:
受温度变化影响很大

三极管BE结并不比普通二极管好。

楼主:
回3楼:

做一个高边电流检测保护电路。取样电阻0.0189欧姆,取样电阻电流输入端经二极管降压再经1/11电阻分压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取样电阻的电流输出端直接经1/11电阻分压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比较器的反转时电流=二极管的压降/0.0189,但是实际测试一致性相差10A以上,也就是二极管的一致性相差0.0189欧姆*10A=0.189V。我只需要控制在5A以内就可以。

楼主:
bav99怎么样?

有用过bav99的么?一致性和温漂如何?

网友C:
同型号混合,可以缩少误差!

当多个元件有选择性混合时,数值趋向平均,就可以减少误差!

网友D:
不明白你要加二极管干吗?

改方案是王道

楼主:
请看使用二极管的原因

做一个高边电流检测保护电路。取样电阻0.0189欧姆,取样电阻电流输入端经二极管降压再经1/11电阻分压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取样电阻的电流输出端直接经1/11电阻分压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比较器的反转时电流=二极管的压降/0.0189,但是实际测试一致性相差10A以上,也就是二极管的一致性相差0.0189欧姆*10A=0.189V。我只需要控制在5A以内就可以。

网友D:
去掉D5,将R21加大即可

楼主:
回楼上

此电路用在车上,蓄电池电压不固定,范围在20V~32V之间,如果去掉D5,将R21加大,电压低时保护电流小,电压高时保护电流大。

网友D:
明白你的意思了

可以考虑先对采样的电压差分放大,然后再比较。
用二极管降压的方法不可取,一致性无法保证,而且温度性能很差。

楼主:
起初设计的是差分放大

起初设计的是差分放大,但是一直没调出来,后来想出这个办法。

网友E:
差分放大没调出来......

为什么?

网友F:
我认为这个电路很难调好。

可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设计.如果用在汽车这样温度变化很大的环境中,这个电路(包括LM2903)很难保证5A的控制精度的。

楼主:
按照差分放大典型电路调试没有成功

回14楼:按照差分放大典型电路调试没有成功。
回15楼:你是指2903的温度范围也满足不了汽车的环境?还有好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