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给大家出道看似简单的模拟电路题)

楼主(2009-07-23):
设计一电路.
功能是:把0-3V的直流输入电压,转换成4-7V直流输出电压。
也就是:Uo=Ui+4v 或者 Uo=7v-Ui

限制:只能用电阻、电容、三级管,场效应管来设计电路。不准用集成IC(因为成本问题)
本人觉得此题很有意思,现转到21ic,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用分立元件,估计比用运放还贵

网友B:
有意思,长见识了

网友C:
奇怪

方法一
 将0-3V输入与4V电源串联后输出:4-7V

方法X
 用20K和10K电阻串联对12V电源分压得4V,再将0-3V输入与4V串联后输出:4-7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to

to 2:想法不错。假设BE结电压不变,好像输出电压少了个BE结哦?改进一下吧
to 3:如果用运放,那不是简单很多了吗?后续还得加频率特性,要是改运放,没什么新意啊?
to 5:5楼的想法是对的。但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吧。现假使供电电源为12V,输入为0-3V的直流电压,输出电压4-7V
我的本意是大家用各种结构来实现此电路,电路原理很简单,只求比较有创新的电路结构

网友D:
to 5 楼

  我个人比较赞成你的做法,方法简单,容易实现

网友E:
12V电源接一电阻和4V稳压管到输入。

    12V---R------D----输入
            输出

网友F:
不知是什么“高人”出的题,用词用语不明确,

由于描述不准确所以此题有点脑筋急转弯的味道。

网友C:
说实在的

此题出得不好,基本条件不全,
1,作电源还是电压信号源?
2,如作电源,输出功率范围?
3,如作信号源,负载性质及大小,精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to

to 9:个人觉得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不要想的太复杂了。要是大家都看不明白,怎么可能成为面试题呢?
to 11:11楼想的的确周到。但对于本题实在是用不着。要是按你说的:加上功率,精度。。。。,是不是我还得说明:供电电压范围,摆幅,相位预度,开环增益,电源抑制,速率,噪声呢?要是想这么多,那不就成在设计模拟IC了吗?即使是模拟IC,也要借助仿真IC工具吧。要是这样,别说21IC了,天下又有谁能靠手算设计一个IC运放呢?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向2楼那样,画个图,看一个大概结构。
光说原理,实在欠缺。附图才是王道,呵呵

网友G:
楼主什么意思

也就是:

Uo=Ui+4v 或者 Uo=7v-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