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类术语3

楼主(2009-07-24):
B-scope,B型显示
back flushing,反吹
background,后台,背景,本底
background current,基流
background mass spectrum,本底质谱
background noise,背景噪声
background processing,后台处理
background program,后台程度
Backman thermometer,贝克曼温度计
backscattered electron image,背散射电子象
backward channel,反向信道
baffle wall,隔板
balance,天平
balance for measuring amount of precipitation,水量秤
balance output,对称输出
balance quality of rotor,转子平衡精度
balance wieght,平衡块
balanced plug,平衡型阀芯
balancing,平衡
balancing machine sensitivity,平衡机灵敏度
balancing machine,平衡机
balancing speed,平衡转速
ball pneumatic dead wieght tester,浮球压力计
ball screw assembly,滚珠丝杠副
ball valve,球阀
ballistic galvanometer,冲击栓流计
band,频带
bandwidth,带宽
band width of video amplifier,视频放大器频宽
bar primary bushing type current transformer,棒形电流互感器
barograph,气压计
barometer cistern,气压表水银槽
barometer,气压表
barometric correction,气压表器差修正
barometrograph,空盒气压计
barothermograph,气压温度计
barrel distortion,桶形畸变;负畸变
base,基底
base line,基线
base peak,基峰
base unit(of measurement),基本(测量)单位
baseband LAM,基带局域网
baseline drift,基线漂移
baseline noise,基线噪声
baseline potential,空白电位
baseline value,空白值
basic NMR frequency,基本核磁共振频率
basic standard,基础标准
batch control,批量控制
batch control station,批量控制站
batch inlet,分批进样
batch of strain gauge,应变计[片]批
batch processing,成批处理
batch processing simulation,批处理仿真
Baud,波特
beam,横梁;声速
beam deflector,电子束偏转器
beam path distance,声程
beam ratio,声束比
beam spot diameter,束斑直径
beam-deflection ultrasonic flowmeter,声速偏转式超声流量计
beam-loading thermobalance,水平式热天平
bearing,轴承;刀承
bearing axis,轴承中心线
bdaring support,支承架
beat frequency oscillator,拍频振荡器
beat method(of measurement),差拍(测量)法
Beaufort scale,蒲福风级
Beckman differential thermometer,贝克曼温度计
bed,机座
Beer' law,比尔定律
bell manometer,钟罩压力计
bell prover,钟罩校准器
bellows,波纹管
bellows(pressure)gauge,波纹管压力表
bellows seal bonnet,波纹管密封型上阀盖
bench mark,水准点
bending strength,弯曲强度
bending vibration,弯曲振动
bent stem earth thermometer,曲管地温表
Besson nephoscope,贝森测云器
betatron,电子回旋加速器;电子感应加速器
bezel ring,盖环
bias voltage,偏压
bi-directional vane,双向风向标;双风信标
bilateral current stabilizer,双向稳流器
bimetallic element,双金属元件
bimetallic instrument,双金属式仪表
bimetallic temperature transducer[sensor],双金属温度传感器
bimetallic thermometer,双金属温度计
binary coded decimal(BCD),二-十进制编码
binary control,二进制控制
binary digital,二进制数字
binary elastic scattering event,双弹性散射过程
binary elastic scattering peak,双弹性散射峰
binary element,二进制元
binary signal,二进制信号
biomedical analyzer,生物医学分析仪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microbial
transducer[sensor],微生物BOD传感器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meter for
seawater,海水生化需氧量测定仪
biochemical quantity transducer[sensor],生化量传感器
biological quantity transducer[sensor],生物量传感器
biosensor,生物传感器
bird receiving system,吊舱接收系统
bit,比特;位
bit error rate,误码率
bit serial,位串行
bit-serial higgway,位串行信息公路
bivane,双向风向标;双风信标
black box,未知框
black light filter,透过紫外线的滤光片
black light lamp,紫外线照射装置
blackbody,黑体
blackbody chamber,黑体腔
blackbody furnace,黑体炉
bland test,空白试验
balzed grating,闪耀光栅
block,块体;字块;字组;均温块
block check,块检验
block diagram,方块(框)图
block length,字块长度
block transfer,块传递
blood calcium ion transducer[sensor],血钙传感器
blood carbon dioxide transducer[sensor],血液二氧化碳传感器
blood chloried ion transducer[sensor],血氯传感器
blood electrolyte transducer[sensor],血液电解质传感器
blood flow transducer[sensor],血流传感器
blood gas transducer[sensor],血气传感器
blood-group immune transducer[sensor],免疫血型传感器
blood oxygen transducer[sensor],血氧传感器
blood PH transducer[sensor],血液PH传感器
blood potassium ion transducer[sensor],血钾传感器
blood-pressure transducer[sensor],血压传感器
blood sodium ion transducer[sensor],血钠传感器
blood-volume transducer[sensor],血容量传感器
blower device,鼓风装置
bluff body,阻流体
Bode diagram,博德图
body temperature transducer,体温传感器
bolometer,辐射热计;热副射仪
bomb head tray,弹头托盘
honded strain gauge,粘贴式应变计
bonnet,上阀盖
boomerang grab,自返式取样器
boomerang gravity corer,自返式深海取样管
booster,增强器
bore(of 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玻璃温度计的)内孔
borehole acoustic television logger,超声电视测井仪
borehole compensated sonic logger,补偿声波测井仪
borehole gravimeter,井中重力仪
borehloe gravimetry,井中重力测量
borehole thermometer,井温仪
bottorm echo,底面反射波
bottom flange,下阀盖
bottom-loading thermobalance,下皿式热天平
bottom surface,底面
Bouguer's law,伯格定律
Bourdon pressure sensor,弹簧管压力检测元件
Bourdon tube,弹簧管;波登管
Bourdon tube(pressure)gauge,弹簧管压力表
box gauge,箱式验潮仪
BP-scope,BP 型显示
Bragg's equation,布拉格方程
braking time,制动时间
braking torque(of an integrating instrument),(积分式仪表的)制动力矩
branch,分支
branch cable,支线电缆
breakdown voltage rating,绝缘强度
breakpoint,断点
breather,换气装置
bremsstrahlung,韧致辐射
bridge,桥接器
bridge's balance range,电桥平衡范围
bright field electron image,明场电子象
bridge for measuring temperature,测温电桥
bridge resistance,桥路电阻
brightness,亮度
Brinell hardness number,布氏硬度值
Brinell hardnell penetrator,布氏硬度压头
Brienll hardenss tester,布氏硬度计
broadband LAN,定带局域网
broad-band random vibration,宽带随机振动
broad band spectrum,宽波段
broadcast,广播
BT-calibrationg installation,深温计[BT]检定装置
bubble,水准泡
bubble-tube,吹气管
bucket thermometer,表层温度表
buffer,缓冲器
buffer solution,缓冲溶液
buffer storage,缓冲存储器
built-in galvanometer,内装式检流计
built-in-weigthts,挂码
bulb,温包;感温泡
bulb(of filled system themometer),(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
bulb(of 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玻璃温度计的)感温泡
bulb length(of 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玻璃温度计的)感温泡长度
bulk type semiconductor strain gauge,体型半导体应变计
bulk zinc oxide varistor,体型氧化锌电压敏电阻器
bump,连续冲击
bump test,连续冲击试验;颠簸试验
bump testing machine,连续冲击台
buoy,浮标
buoy array,浮标阵
buoy float,浮标体
buoy motion package,浮标运动监测装置
buoy station,浮标站
buoyancy correction,浮力修正
buoyancy level measuring device,浮力液位测量装置
burden(of a instrument transformer),(仪用互感器的)负载
burning method,燃烧法
burst acoustic emission signal,突发传输
bus,总线
bus line,总线
bus master,总线主设备
bus mother board,总线母板
bus network,总线网
bus slave,总线从设备
bus topology,总线拓扑
bus type current transformer,母线式电流互感器
bushing type current transformer,套管式流互感器
busy,忙
busy state,忙碌状态
butterfly valve,蝶阀 by-pass,旁路
by-pass injector,旁通进样器
by-pass manifold,旁路接头
by-pass valve,旁通阀
Byram anemometer,拜拉姆风速表
byte,字节
byte frame,字节帧
byte serial,字节串行
byte-serial highway,字节串行住信处公路

C-scope,C型显示
cabinet ,柜
cable noise,电缆噪声
cable-tension transducer,电缆张力传感器
cable type current transformer,电缆式电流互感器
cage,套筒;潜水罐笼
cage guiding,套筒导向
cake adhesive retention meter,泥饼粘滞性测定仪
calculated maximum flow coefficient,最大计算流量系数
calcuated nornal folw coefficient,正常计算流量系数
calibrate,定标
calibrated measuringpvolumetric]tank,校准测量[容积计量]容器
calibrating period,校准周期
calibrating voltage,校准电压
calibration,校准
calibration (of thermometer),(温度计的)标定
calibration block,标准试块
cal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校准特性;分度特性
calibration coefficient of wave height,波高校正系数
calibration component,校准组分
calibration curve,校准曲线;分度曲线
calibration cycle,校准循环
calibration equation,校准公式,分度公式
calibration equipment of reversing thermometers,颠倒温度表检定设备
calibration factor of the primary device,一次装置的校准系数
calibration gas mixture,校准混合气
calibration hierarchy,校准层次
calibration point,校准点;分度点
calibration quantity,校准量
calibration record,校准记录
calibration rotor,标定转子
calibration solution,校准液
calibration table,校准表(格)
calibration traceability,校准溯源性
calibrator,校验器
calibrator above ice-point,零上检定器
calibrator below ice-point,零下检定器
calibrator for ice-point,零点检定器
caliper profiler,横幅厚度计
calling,呼叫
calomel electrode,甘汞电极
calorifier,加热器
calorimeter,热量计
cam bezel ring,卡口式盖环
CAMAC branch driver,CAMAC 分支驱动器
CAMAC branch-highway,CAMAC 分支信息公路
CAMAC compatible crate,CAMAC兼容机箱
CAMAC crate,CAMAC 机箱
CAMAC crate assembly,CAMAC 机箱装置
CAMAC highway,CAMAC 信息公路
CAMAC module,CAMAC 模块
CAMAC operation,CAMAC 操作
CAMAC parallel highway,CAMAC 并行信息公路
CAMAC serial driver,CAMAC 串行驱动器
CAMAC serial highway,CAMAC 串行信息公路
CAMAC system,CAMAC 系统
camera length,相机长度
camflex valve,偏心旋转阀
Campbell-stokes sunshine recorder,聚集日照计;歇贝斯托克日照计
canonical state variable,规范化状态变量
capacitance balance,电容平衡
capacitance hygrometer,电视湿度计
capacitance pressure transducer,电容式压力传感器
capacity correction,容量修正
capacity factor,容量因子
capillary column,毛细管柱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毛细管气相色谱仪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capillary phenomenon,毛细现象
capillary tube (of 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玻璃温度计的)毛细管
capillary viscometer,毛细管粘度计
capsule,膜盒
capsule(pressure)gauge,膜盒压力表
captive chains calibration,链码校准
carat balance,克拉天平
carbon and hydrogen analysis meter,碳氢元素分析仪
carbon humidity-dependent resistor,碳湿敏电阻器
card punch,卡片穿孔机
card reader,卜片阅读机
Carlson type strain gauge,卡尔逊应变计
carrier,载波
carrier gas,载气
carrier ring,夹持环
carrier sense,载波侦听
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CSMA/CD),
具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
carrier sync,载波同步
cartridge disk,盒式磁盘
cartridge disk drive,盒式磁盘机
cascade control,串级控制
cascade system,串级系统
cascade[inductive]voltage transformer,级联式[感应式]电压互感器
case,外壳
casing,外壳
cassette,盒式磁带;卡式磁带;暗盒
catadioptric telescope,折反射望远镜
catalysis element,催化元件
catalytic analyzer,催化分析器
catalytic chromatography,催化色谱法
catalytic gas transducer[sensor],催化式气体传感器
cathode,阴极
cathode of electron gun,电子枪阴极
cathode ray null indicator,阴极射线指零仪
cavitation,空化
cavitation corrosion,气蚀
cavitation noise,空化噪声
ceilometer,云幂仪
cell,电池;传感器
cell constant,电池常数
cell potential transducer[sensor],细胞电位传感器
Celsius,摄氏度
Celsius temperature,摄氏温度
Celsius temperature scale,摄氏温标
center of strike,打击中心
central conductor method,中心导体法;电流贯通法
central principal inertia axis,中心主惯性轴
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中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or,中央处理器
centrality,集中性
centralized control,集中控制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集中智能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集中管理系统
centralized network,集中式网络
centralized process control computer,集中型过程控制计算机
centrifugal balancing machine,离心力式平衡机
centrifugal tachometer,离心式转速表
ceramic microphone,陶瓷传声器
ceraunograph,雷电计
ceraunometer,雷电仪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合格证书
certificate of control,控制证书
certification,认证
certification of conformity of an instrument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防爆合格证
certification system,认证体系
certified standard material,有证标准物质
chained list,链接表
change of temperature test,温度变化试验
channel,信道;通道
character,字符
character code,字符码
character recognition,字符识别
character set,字符集;字符组
character-at-time printer,一次一字符打印机[印刷机];串行打印机
characteristic curve,特性曲线
characteristic "fast",“快”特性
characteristic "impulse",“脉冲”响应特性
characteristic"slow",“慢”特性
characteristic locus,特征轨迹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特性阻抗
characteristic X-ray,特征X射线
charge amplifier,电荷放大器
charge neutralization,电荷中和
charge sensitivity,电荷灵敏度
chart,记录纸
chart driving mechanism,传纸机构
chart lines,记录纸分度线
chart scale length,记录纸标度尺长度
closed loop transfer function,闭环传递函数
closed loop zero,闭环零点
closed position,关闭位置
closed system,封闭系统
closing valve time,关阀时间
closure member,截流件
cloud amount,云量
cloud balancer,测支平衡器
cloud base,云底
cloud chamber,云室;云零室
cloud detection radar,测云雷达
cloud direction,云向
cloud height indicator,云高指示器
cloud height meter,云幂仪
cloud searchlight,云幂灯
cloud speed,云速
cloud top,云顶
cloud-base recorder,云底记录仪
cloud-drop sampler,云滴取校器
cloudiness radiometer,云辐射仪
cloverleaf buoy,三叶浮标
Coanda effect,附壁效应
coarse vacuum,粗真空;前级真空
coastal zone color scanner(CZCS),海岸带水色扫描仪
coaxiality,同轴度 code,代码;代号;规程;规范
code converter;D/D converter,代码转换器;D/D转换器
coded circle,编码度盘
code-transparent data communication,代码透明的数据通信
coefficient of chromatic aberration,色差系数 coefficient of
interference,干扰系数 coefficient of radial distortion,径向畸变系数
coefficient of rotational distortion,旋转畸变系数
coefficient of spherical aberration,球差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变异系数
coercivity meter,矫顽力计
coil galvanometer,线圈式振动子
coil method,线圈材料
coil method,线圈法
coincidence discrimination,符合鉴别
coincidence level,度盘合像装置
cold test,寒冷试验
cold-cathode source,冷阴极离子源
collate,整理
collector,集电器
collector slit,接收器狭缝
collimation axis,视轴
collimation line,视准线
collision,冲突,碰撞
collisional activation,碰撞激活
collisional activation mass spectrometer,碰撞激活质谱计
colorimeter,比色计;色度计
colour filter,颜色滤光片
colour meter,水色计
column,镜筒
column capacity,柱效能
column life,柱寿命
column-parity field,列奇偶校验字段
column switching,柱切换
coma,彗差
combination digital logger,数字式综合测井仪
combination electrode,复合电极
combination logging instrument,组合测井仪
combination water meter,复式水表
combined column,复合柱
combined load testing machine,得合试验机
combined pressure and vacuum gauge,压力真空表
EDM instrument,电磁波测距仪
effective aperture,有效孔径
effective area,有效面积
effective data transfer rate,有效数据传送率
effective diaphragm area,膜片有效面积
effective emissivity,有效发射率
effective excitaion force,有效激振力
effective magnetic field,有效磁场
effective mass of the moving element,运动部件有效质量
effective path length,有效光程长度
effective radiation exitance,有效辐(射)出(射)度
effective range,有效范围;有效量限;测量范围
effective sound pressure,有效声压
effectiveness,有效性
effectiveness theory,效益理论
efflux viscometer,流出式粘度计
egoless programming,无私程序设计
egoless programming,无私程序设计
EI-CI source,电子轰击—化学电离源
eigen frequency,特征频率
Ekman current meter,厄克曼海流计
elastic after-effect,弹性后效
elastic background,弹性元件
elastic limit,弹性极限
elastic scatter,弹性散射
elastic system,弹性系统
elasticity,弹性
elastomer diaphragm,橡胶膜片
electret microphone,驻极体传声器
electric actuator,电动执行机构
electric contact 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electric contact set,电接点装置
electric control,电动控制
electric current transducer[sensor],电流传感器
electric field controller,电场控制仪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transducer[sensor],电场强度传感器
electric hydraulic converter,电—液转换器
electric logger,电测井仪器
electric measurement technique of strain gauge,应变计电测技术
electric operationg station,电动操作器
electric pneumatic converter,位置发送器
electric quantity transducer[sensor],电学量传感器
electric resistance and dielectric constant measuring unit,
电阻—静电容量测量仪 electric system,电气系统
electrical capacitance level measuring device,电容物位测量装置
electrical center,电中心
dlectrical conductance level measuring device,电导液闰测量装置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detector,电导检测器
electrical hygrometer,电气湿度计;电测湿度表
electrical(measurement)method,电测法
electrical measurement method of optical pyrometer,光学高温计电测法
electrical measuring instrument,电(工)测量仪器仪表;电法勘探仪器
electrical power consumption ,(电) 功耗
electrical resonance frequency of the miving element,运动部件电谐振频率
electrical signal,电信号
electrical thermometer,电测温度表
electrical wind vane and anemometer,电传风向风速仪
electrical zero,电零位;电零点
electrical zero adjuster,电零位调节器;电零点调整器
electrically heated drying cabinet,电热干燥箱
electro-cardiography transducer[sensor],心电图(ECG)传感器
electo-hydraulic servocontrolled fatigue testing machine,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electro-optical distance meter,光电测距仪
electroacoustic transducer,电声换能器
electroacoustical reciprocity theorem,电声互易定理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电化学分析(法)
electrochemical analyzer,电化学式分析器
electrochemical transducer[sensor],电化学式传感器
electrode,电极
electrode potential,电极电位
electrode signal,电极信号
electrode type salinometer,电极式盐度计
electrode with a mobile carrier,流动载体电极
electrodeless-discharge lamp,无极放电灯
electrodialysis method for desalination,电渗析淡化法
electrodynamic instrument,电动系仪表
electrodynamic meter,电动系电度表
electrodynamic vibrator,电动振动器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transducer[sensor],脑电图(EEG)传感器
electrogravimetric analysis,电重量分析(法)
electrohydraulic control,电液执行机构
electrohydraulic control,电液伺服阀
electrolysis humidity transducer[sensor],电解式湿度传感器
electrolytic cell,电解池
electrolytic hygrometer,电解湿度计
electromagnet,电磁铁
electromagnet damping galvanometer,电磁阻尼振动子
electromagnet fluid damping galvanometer,电磁液体阻尼振动子
electromagnetic brake,电磁制动器
electromagnetic braking,电磁制动
electromagnetic counter,电磁计数器
electromagnetic current meter,电磁海流计
electromagnetic damper,电磁阻尼器
electromagnetic deflector alignment system,电磁偏转对中系统
electromagnetic distance meter,电磁波测距仪
electromagnetic element,电磁元件
electromagnetic flowmeter,电磁流量计
electromagnetic gun,电磁枪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电磁感应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感应法仪器
electromagnetic imterference,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lens,电磁透镜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nstrument,电磁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