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理解运放"Short-Circuit Current"这个参数?

楼主(2009-07-24):
查看 OPA2130 的文档,没有给出输出阻抗的参数;而是给出了"Short-Circuit Current"这个参数,请问:

1、怎么理解“Short-Circuit Current”这个参数呢,是不是运放在最大电压输出对地短路时的最大电流呢?

2、能不能根据这个参数推测出运放的输出阻抗?

图在下面,等待高手的回答!谢谢哦

网友A:
1,指运放在推荐工作电压下的短路电流
2,不能用此来测输出电阻
 因为:
1,运放是基于高开环放大倍数和负反馈来实现输出电阻极小化的
2,短路时,运放已不能正常工作,实现正常的负反馈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怎么估算这个运放的输出电阻呢?

谢谢!

1、那怎么估算OPA2130的输出阻抗呢,数据表中没有给出这个参数?

2、如果OPA2130是正负15V双电源供电,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在输出短路的时候其内部阻抗是: VO/18MA(Short-Circuit Current)呢?

网友A:
1,输出电阻取决于开环增益和反馈网络
2,短路时,运放已不能正常工作,无法实现正常的负反馈,所以不能估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有些仿真软件就是这么算的

楼主:
明白一些了!

谢谢高手指导,一直做应用设计,没怎么看书了;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和反馈网络和开环增益有关,那可以这么理解吗:运放如果接成跟随器,其最小的输出阻抗就是:

       VO/18MA(Short-Circuit Current)呢?

网友C:
to 6

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和开环增益,反馈网络没有关系
运放的闭环输出阻抗才和开环增益,反馈网络有关
短路电流和输出阻抗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D:
6楼没明白

不仅有反馈时输出阻抗不是这么算,没有反馈时也不能这么算,只能当一个大概的参考值。

网友E:
本人也不会算

纳闷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网友F:
运放的输出阻抗可以当零处理的

一般说来,运放的输出级都是个class AB的放大器,输出阻抗很低,再施加电压负反馈后就直接是Rout/(1+T),当零处理一般没问题。
那个短路电流是因为内部本身有限流保护电路,所以当电流超过的时候电压将会降低以保证不超过这个电流

楼主:
这两天学习了一下理论知识:

1、运放的短路电流(Short Circuit Current)和输出电阻没有关系;
2、运放的短路电流(Short Circuit Current)是在开环状态是测定的;
3、“运放的输出级都是个class AB的放大器,输出阻抗很低,短路电流是因为内部本身有限流保护电路,所以当电流超过的时候电压将会降低以保证不超过这个电流”,bbyeah说的很对,运放的输出级大部分是推挽结构,有两个保护三极管,当输出短路时,这个三极管导通,把电流限制在R0/0。8V,0。8V是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压降;R0是运放内部的限流电阻,一般在几十欧姆;

4、运放的闭环输出阻抗和R0运放内部的限流电阻,反馈系数,开换增益有关,相关书籍有计算公式,可参考;一般可以认为输出电阻是0,很小;
   ROUT = R0/(1+A*B);R0,运放内部电阻RO,A开环放大倍数,B反馈系数;

5、运放的短路电流(Short Circuit Current)代表了运放的驱动能力,越大驱动能力越强,和温度成反比

网友F:
更正一下我前面的发言:
运放输出电阻近似为0这个结论只适用于传统的高电压(相对)运放。对于现在流行的3.3v以下电源,轨对轨输出运放并不适用。
这种运放为了达到轨对轨输出,开环输出阻抗经常(不是必然,非高阻的是在轨对轨之后再加了buffer也可以低阻,但是结构会非常复杂,达到普通轨对轨运放的2倍)是高阻,所以即使在电压负反馈的应用时,也有一定的输出电阻
例:TLV2731,0dB增益时Rout=138欧

网友G:
做个记号!以后遇到问题在仔细研究~

网友H(2010-10-08):
我也做过记号

网友I:
短路电流?
个人一般这样看待:
从这个参数来了解动放的驱动能力.

网友J:
我一般看这个参数,是看此运放的输出电流能力!再就是如果运放的输出电阻稍大的话,datasheet上一般都又指出,不指出的话一般就很小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有些datasheet上面会标明 impedance,那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呢?!
比如AD8552这款芯片。我当时用的时候看到在一定低频下,输出阻抗几乎为0.那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L(2010-11-07):
做个记号

网友M(2021-07-19):
插个眼,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