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07-24):
I1是模拟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C1去掉了也一样。

按道理计算输出应该是30mA*250=7.5V的呀。可出来的是7.4V,还有0.1V哪去了?
开始怀疑有电流从C1处漏走了,就把C1去掉可还是一样。

网友A:
1,对I1来说的实际等效负载电阻为
 R1//(R2+R4+R3+R5)
即:0.25*(10+10+10+10)/(10+10+10+10+0.25)=0.248447K欧姆
 则R1两端电压实为30*0.248447=7.4534V

如计上R1,R2,R3,R4,R5的精度,7.4V是正常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奇怪!

有效值30mA正弦波的电流,在250欧姆电阻上的电压的峰值居然是7.5V?

2楼的答案似乎不太合理,输入电阻应该是250欧姆并上20k电阻,约247欧姆吧

网友A:
对I1来说,
1,运放的2,3脚可看成开路
2,运放输出可看成接地

所以等效为0.25K与40K的并联

彭建学上海

楼主:
谢谢彭生

确实如你所说,我把R2,R3,R4,R5都改成败100K后就好了.

网友C:
to 4

四楼的(2,运放输出可看成接地)好像不是很准确把,我认为输入等效成20K和250的并联,应该是反馈网络对放大电路的影响吧,也就是输出为0时的相对于I1来说的输入电路吧。

网友A:
答7楼

1,如果认为输入等效成20K和250的并联,那么运放的2,3脚间就流过分流.

  显然不对
2,由于负反馈运放的输出内阻几乎等于0,正常工作时,看成I1信号源的负载时,  可等效输出接地.

3,如果不等效,硬算,结果是相同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to 8

sorry,我写错了,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输入阻抗应该等效成40K(错写成20K)和250的并联,这个40K的电阻是反馈网络对放大电路的影响的结果,因此,对I1来说实际的输出电路是250并上40K(反馈网络对放大网络的等效电阻)再并联上运放,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的大,相当于断路,因此对I1来说实际的阻抗为250//40K。

网友B:
我再晕一次

上海的彭先生,一定要负责任哦。您应该是个过程认真的人,但是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9楼的这位,为什么你要改掉你在7楼的正确的答案呢?

网友A:
回10楼

向所有看过本贴的同行表示谦意!
我的确说错了。
应该是250欧与20K并联。
1,运放2,3脚等电位,所以对I1来说是250欧与20K并联。
2,R2右端与R3右端的电流联通,是通过运放负反馈实现的。

彭建学上海

网友D:
模拟电路仿真

模拟电路建议别使用模拟仿真,使用面包板搭接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