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电阻的噪声特性怎样?

楼主(2009-07-25):
做一个低噪声放大器,请问使用贴片电阻可不可以?
贴片电阻的噪声特性相比金属膜电阻怎样?谢谢!

楼主:
为什么金属膜电阻的噪声比碳膜的小呢

如果与材料无关的话,为什么金属膜电阻的噪声比碳膜电阻的噪声小呢?

网友A:
电阻本身的噪声主要来自电阻材料的热变化和机械变化

    二者均可些微改变电阻的阻值,由此带来的影响即为“噪声”。不同材料的热系数不同,金属膜电阻的热系数小于碳膜电阻,所以噪声小。机械形变带来的影响主要跟封装、应用环境相关,多数应用可以不考虑。
    至于是否可以使用贴片电阻(这里楼主应该指的是普通常规贴片电阻)主要看系统要求,一般而言,精度越高的电阻其温度系数越好,这是制造时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带来的,常规贴片电阻有1%和5%两个规格,面向常规应用,更高精度的特种贴片电阻很难在普通零售市场上买到,需要向厂家直接订货。高精度(<1%的)插件电阻现在也不好买。

网友B:
2.1.1  电阻的热噪声
电阻器如果不外加电动势,那么用普通的电表去测量它的电流或端电压时,读数为零。但事实上,电阻两端时刻都存在着瞬时噪声电压,如果把它接到一个放大量足够大的理想放大器输入端,并用示波器观察它的输出时,可以看到一片“茅草”状的无规则杂波。这说明即使没有外加电动势,电阻R也会在其两端呈现噪声电压起伏,这就是电阻的热噪声,也称为约翰逊噪声。这是由于在任何一个处于绝对零度以上的导体中,内部的载流子做无规则的热运动。由于运动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剧,因此热噪声的幅度会随温度的上升而提高。我们可将热噪声视为组件(如电阻器)电压的不规则变化。下图 2-1显示了标准示波器测得的一定时域中热噪声波形[19],从图中还可看到,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随机信号的话,那么它可表现为高斯分布曲线。
可见,电阻的热噪声是频谱很平的白噪声,不可预见,呈高斯分布。一个电阻产生的噪声电压由下式决定[17] [18] [19]:
                                                     (2-1)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电阻内部由于阻值的波动,也会产生一种过量噪声,这也是一种 噪声。下面给出了几种电阻的过量噪声电压有效值(以电阻两端每1V电压,10倍频范围内测得)[74]:
纯碳阻:0.1~3.0
碳膜电阻:0.05~0.3
金属膜电阻:0.02~0.2
线绕电阻:0.01~0.2
与电阻的热噪声处理一样,为了能够有效地测量微弱信号,应尽可能地减小测量带宽。

摘自本人博士论文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