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键盘唤醒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9-07-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PD2有点多余,

楼主:
PD2是中断输入口。

网友B:
二极管实现与门功能

有任意按键按下,PD2为低(应该有内部上拉),唤醒MCU。
与二极管相连的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A:
awey

楼主是觉得把二极管去掉也一样啊.任意一键按下也拉低PD2

楼主:
谢谢版主。

版主果然强大。谢谢了

网友B:
去掉不行

去掉按键扫描功能无法实现。

工作时,PB4-PB7依次输出低电平,有键按下,PD2中断,通过读入PB0-PB3来判断哪个按键按下了。

睡眠时,PB4-PB7全部输出低电平,任意键按下,PD2输出为低,唤醒MCU

网友A:
惭愧

才想明白,如果没有二极管,PB口各个位的电平会互相牵连.

网友C:
是用于互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