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2009-07-26):
已知能够输出+5V到-5V的阶跃信号,通过下面的电路,将高频信号滤去,得到使阶跃信号变平滑的正弦信号。

请问在此电路中,RC的参数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A:
根据频率计算出来的

楼主:
请问楼上

你说的频率是什么频率,能具体点吗?此设计采样频率为200kHZ,那个阶跃信号的峰值是30KHZ

网友B:
找一本模拟电路书看看吧

找一本模拟电路书看看吧

网友C:
1,占空比50%的方波的交流分量为F0,3F0,5F0,7F0,9F0,11F0,13F0,......

2,需要信号F0

3,上述二阶低通滤波器的衰减量为频率的平方

5,每经过一组上述滤波器,3F0的衰减量是F0衰减量的9倍。

6,假使要使3F0衰减量为F0的81*9倍,需要三组上述滤波器串联。

7,F0经多组滤波器后自身被衰减很多,可再比例放大需要的倍数。

 这样,输出正弦波的失真度很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还是不懂

看书上有用MATLAB做的,还有用专用软件的做的.可还是没看明白能具体点吗

网友D:
不知是不是?

f=1/(2*pi*(R277+R278)*CB120)      1/(1+jw(R277+R278)*CB120)

网友E:
:

电路元件值是错的,不能输出正弦波

网友F:
5楼的回答已经非常的完善了,电路参数的设计,根据阶跃信号的频率算一算就出来了,不是很难

楼主:
FilterLAB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我已经通过filterlab软件设计出来了,软件使用很傻瓜,就是先选择滤波器类型,巴特沃斯(根据需要输出的波形),再选择是低通滤波,然后就是选择截止频率为245,最后再选择所需设计滤波器的阶数,看看波形的截止频率波形是否正确,不正确再改滤波器阶数,最终得到满意的波形。

楼主:
不完美

但是那样设计出来总觉得不完美,也失去了设计本身所应拥有的乐趣,也不太相信这软件的设计能力,还是想自己设计看看。
第5楼的“假使要使3F0衰减量为F0的81*9倍,需要三组上述滤波器串联”,这是为什么?

网友G:
LS:如果自己算,太麻烦了吧。

楼主:
LS

恩,是挺麻烦的,现在还摸不着头绪呢,想抓时间看看模电视频(没学过模电,学错专业了),这样设计出来才有成就感,也挺有意思的。
自己也不太相信那个软件能比人设计的好!
参考书:最近看了好几本,觉得还是童诗白的写的好一些!

网友H:
模电西电的挺好

模电西电的挺好,我们学校上过的是高教版的,本人觉得不好。

网友I:
康华光那本确实问题很多

甚至书中有不少错误。
不过很关键的是,高教这套书对于初入门的人可以有个模电设计的概览,这点很好,作为教材,这是唯一超过小日本的图解电子电路的地方。
你会发现,多年后自己虽然已经明显提高,但是回来翻翻当年的模电,还是能品味到很多东西

网友J(2010-05-19):
新手来了,不知道电路上的参数是怎样来的?
希望提供计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