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09-07-26):
有关基准源的问题

我在电路中要用到1.25V和2.5V这两个基准电压

                                          a:    1.25V是做恒流源用的

                                          b:    2.5V用来做ADC的基准电压

问题是

1: 我难道需要搞两个芯片,分别是1.25V,2.5V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但我没理论依据.谁能给个理论支持一下(根据我的应用)?

2:

方案一    买一块1.25V的然后用低噪声的运放放大两倍得到2.5V

方案二   买一块2.5V的基准芯片,然后用精密电阻进行分压.

以上两种方案哪种更好些?

3:提供一些比较合适的芯片型号?

谢谢

网友A:
2.5V电阻分压,再运放跟随

网友B:
同意2楼

基本同意2楼的做法,主要看你对基本精度及温漂等的要求。个为认为用两个基准芯片的方**好一些,因为如果你用二个高精度的电阻再加一个高精度的运放,那成本与一个基准也差不多了呵!

网友C:
采用第三个方案

将恒流源电路改成2.5V参考源的结构,也许牺牲一点负载电压的指标。
也可以采用方案一,如果正负10度温度变化允许0.01%误差(是指漂移、不稳定性,而非绝对精度)的话,5毛钱可以搞掂的。

楼主(2009-11-04):
谢谢大家

我指标没有告诉大家

让大家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