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啊?

楼主(2009-07-27):
网上没找到

网友A:
p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

以“p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为关键字在百度上搜。

楼主:
没找到.一般都是增强型的

就是图上的M1,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B:
力源网站很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3楼图上的MOSFET增强型的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那P-MOSFET需要用带体二极管的那种的

楼主:
用增强型的,0v时mos管没导通啊,对电池来说压降太大

网友D:
3楼图上的MOSFET就是一普通的增强型P-MOS

选用Vgs(on)低的管子,导通电阻毫欧级。

楼主:
没外电时,增强型P-MOS,Vgs=0不导通啊,没外电时电池不能通过

只有耗尽型P-MOS,Vgs=0是导通的啊 ,没外电时电池才能通过

网友C:
那P-MOSFET需要用带体二极管的那种的

网友C:
汗!我都懒的再提示了!

做技术需要细心点

楼主:
只靠ds上的二极管?压降太大啊

网友E:
P沟道MOS管

BSS84LT1G,这类管很多的

网友C:
无外接电源时靠这个体二极管来打开这个P-MOS

楼主:
哦,明白了,呵呵,感谢Again_gyf!

开始时通过带有ds二极管中的二极管使Vs=电池电压-0.7v,由于Vg=0v,所以Vgs<0;p管M1导通,看来增强型也可以

网友F(2010-05-06):
irf9540 19A 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