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电路不知道什么作用,特请教下高手。

楼主(2009-07-27):
如图所示一个电路F1,F2为前级输入信号,他们都是高电平为有效信号,请问最后到喇叭产生了什么信号呢?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PS:这是个数字电路,因为找不到好的地方发帖,故发这么,望见谅!

网友A:
F1F2使能时

是两个多谐振荡器,其中U2U3这个振荡器的输出对U3U4的振荡进行调制,到喇叭处,应该是断续的方波。

网友B:
F1或F2为高时

喇叭发出嘟-嘟声

网友C:
1,前面一组振荡器为低频振荡,控制啦叭间隙响
2,后一组为音频振荡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哪位大侠能否详细地分析下啊?

哪位大侠能否详细地分析下啊?
我对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过程不是很熟悉。

网友D:
同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