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直流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2009-07-28):
求一直流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为8万伏。望赐教!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先别搞为好。先多学学理论,用

低压先练练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找一个大功率电感(10H以上)

直接接电池过电,当感觉电池热的时候,(电流应该超过1A了),立断断开,楼主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电力试验中马克思发生器,可实现1000KV以上输出

网友D: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