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UHF入口阻抗匹配电路

楼主(2009-04-21):
  在做一个CMMB的项目,不知道从天线下来的信号要经过怎么样的电路才能送给芯片,手头有一个π型的匹配网络,可是没有参数,请教有没有参考的参数或其它电路,谢谢!!

网友A:
要根据实际线路来定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UHF频段只能用微带理论来计算,给你参数也是没用的

网友A:
算得也时常不准

只用用仪器测下
当然,如果你能练成chunyang的空手道,也可以不用仪器
哈哈

楼主:
了解了,谢谢各位!

  据说不用匹配也可以用,只是可能增益等一些参数不太好,但肯定能用。

网友C:
天线有很多类型,不同的阻抗。
线缆有多种损耗,平衡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