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一个奇怪的做法

楼主(2009-04-22):
增加一个电容使场管缓慢关闭,目的是减少di/dt
电容选择电解电容0.01uF,
同时这个电容也不能太大,否则关闭时间太长,管耗太大
是否可以减少di/dt ???
我的这个做法怎么样?
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好象搞反了.

网友B:
你光耦的接法很奇特

呵呵。

网友C:
好象可以,但是MOS管画反了,另外光耦本身就是关闭缓慢的器件

楼主:
奇怪的地方不是在光耦,也不是在于三极管,而是哪个并联电容

网友D:
15V和光偶之间

15V和光偶的C之间应该有个电阻.

网友E:
我用过三极管类似的用法

是可以达到延迟关闭的效果。只是你这里的电容还不够大。

楼主:
我的意思是并联一个电容,延长关闭时间,降低di/dt

奇怪的地方不是在光耦,也不是在于三极管,而是哪个并联电容
三极管和光耦是没有问题,是经过实验的,
至于加了电容后的延迟后果就不得而知

网友F:
这种做法不可取

你让三极管经过一个危险的过渡区,你算过最大的瞬时功率吗?

一般的做法是在电感两端加RC电路来实现。

楼主:
awey 我们来一起探讨,好么??

1 . 你的意思是指IRFP460场管(不S8550三极管)经过一个危险的过渡区
2 . 我看了其他的人在场效应管的栅极G加上一个约几十欧姆的电阻(图片当中的蓝色框框),也是为了IRFP460场管在上电的瞬间慢慢的由截止变为导通,也是经过一个过度区(防止突变),
为什么别人可以加一个电阻使场管经过一个过度区,而我不可以加一个小小的电容使场管经过一个过度区呢??
3 . 你说电感加RC吸收,是不是下面的图片的做法
4 . 我的电感实际上是电机里面的线圈,采用的是下面结构,请问如果是加上RC吸收,RC是如何加的,加在那里?  谢谢

楼主:
3 . 你说电感加RC吸收,是不是下面的图片的做法,谢谢!!

网友G: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H:
很多家都有电容的,栅极要一个小电阻,

用示波器看驱动波形,控制开通的尖脉冲为准

楼主:
已经等待了两天了,希望awey同志能帮我这个忙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awey 我们来一起探讨,好么??

1 . 你的意思是指IRFP460场管(不S8550三极管)经过一个危险的过渡区
2 . 我看了其他的人在场效应管的栅极G加上一个约几十欧姆的电阻(图片当中的蓝色框框),也是为了IRFP460场管在上电的瞬间慢慢的由截止变为导通,也是经过一个过度区(防止突变),
为什么别人可以加一个电阻使场管经过一个过度区,而我不可以加一个小小的电容使场管经过一个过度区呢??
3 . 你说电感加RC吸收,是不是下面的图片的做法
4 . 我的电感实际上是电机里面的线圈,采用的是下面结构,请问如果是加上RC吸收,RC是如何加的,加在那里?  谢谢

网友I:
降低关断速度?

1。你这个驱动电路的关断速度是由0.01U和20K的RC放电时间参数决定的,在放电到MOS管开通(关断)阀值附近时,MOS管进入线性工作区域,此时如果MOS管的损耗超过其最大允许值,会将MOS热死;
2。加电阻只是将开通时间延迟,并不能将关断时间增加(按着你的图来);
3。要想减少MOS管的开关损耗,又想减少电感在其上面产生的尖峰电压,就应该想办法加吸收或缓冲电路(RCD,RLCD等)
4。你图上的那种加法是不行的,电容只有充电通道,没有泄放回路,应该将R与二极管并联,就OK啦
5。建议多看看高频电力电子技术,多了解开关电源驱动吸收这块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