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电路能否实现

楼主(2009-04-22):
此电路能否输出一个 15V电压,2A电流  给负载正常工作(不考虑Ube的管压降)

若是用7815,能输出一个稳定电压15V,但最大只能提供1.5A电流
而我需要一个15V电压,2A电流的带负载能力

大侠们请分析次电路能否实现要求

楼主:
分析

若不可以,请教该如何实现!
最好提供原理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算算功耗~

此电路能否输出一个 15V电压,2A电流  给负载正常工作,7824上的压降为21V,P=21*2=42W。估计会烧的。。。

网友B:
一个不错的烙铁

网友C:
IC 的应用材料中有很多这样的应用,三端器件可是 70 年代的器件啊

楼主:
请教大家了

输入电流可以减少,这个没问题的

用牺牲电压来实现负载电流增大,满足功率问题,来供负载,,,,
上面电路图的方式可有问题?

谢谢大家给意见

网友D:
可以用 lm2576 2596一类的东西

可以用 lm2576 2596一类的东西

网友E:
就用7815加三极管扩六啊

网友F:
输出15V 电流0.5A就很烫了

网友G:
找个门板大的散热片,就不烫了:-)

网友C:
要在输入端进行,可达5A,你在输出端,同样受IC 的电流限制

楼主:
楼上可是说这

楼上说的可是78系列扩流经典电路

输出电流=78输出电流+Ic电流

网友E:
78系列扩流经典电路

输出电流=78输出电流+大功率三极管输出电流

楼主:
可是下图

楼主:
下图

在输入端扩流,,,,
靠供电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扩大稳压块负载电流

网友B:
扩流并不能提高效率

15楼的图负载大,照样完蛋

楼主:
负载确实大

负载确实大,但电源可以提供,主要是提供了大电流负载

这个图,成千上百的公司都在用,不乏大公司,产品布满整个电子行业

难道你说都错了!

网友H:
有人用不代表它是合理的

网友H:
如果光是要提供2A电流

用个7815并一个几十瓦十来欧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18楼,你在开玩笑吗!!!

网友E:
就听楼上的建议.
用稳压IC加三极管扩流是可以,但那个大功率三极管要很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