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楼主(2009-04-22):
我现在正读大一,有关运算器中的反馈类型不太明白。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运算器通常用来完成加减乘除运算,
反馈是用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触发器输入,
用以完成进位借位的操作。

网友B:
楼上的..

人家楼主说的是运放中的反馈不太明拍,,楼上的却好像是说运放与反馈的区别...这不是更让楼主不懂了呀...

网友C:
仔细看书,并学会归类。反馈类型无非四种

电压串联,电压并联,电流串联,电流并联。

其中,“电压”和“电流”区别在于其输出是作为电压源还是电流源,若电压源输出便是前者,反之为后者。

而其中的“串联”和“并联”的区别在于输入(注意:直接看运放输入端)是采用电压源驱动形式还是电流源驱动形式,若是电压源驱动输入便是前者,反之为后者。

具体多看电路,多分析,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