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看电路的带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28):
需要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

网友B:
要用信号发生器扫频,找到-3db截止点。

网友C:
逐渐增加输入信号频率

到Y轴放大器增益下降为低频时的一半(看波形的高度)。
X轴不必打开。

网友B:
不一定低频就是通带哦……还有带通、高通滤波器呢……

应该是下降到通带内的的0.707倍为截止点(高频、低频都要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