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基准如何产生

楼主(2009-04-28):
12位的ad需要5v的基准,找了一下,发现5v基准的芯片大多很贵,有没有类似像mc1403这个级别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下?我现在的做法是mc1403通过运放放大两倍来产生5v,这种做法可取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5V,那就用你的方法

不过,运放要用精密运放,不能用普通运放。如果有必要,运放应调零。

网友B:
TL431

用TL431(2.5V 1%精度)做一个5V的稳压电路计就OK了,参数设计恰当的话,5V稳压出来精度不会低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