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作用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网友A:
负峰值整流(检波)?

楼主:
整流出来的电压值正端比负端更小?

网友B: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C:
从压降不说明电路用途没有答案

在B没有反馈的情况下,这样的接法象火星来客

网友D:
楼上的没看到负电源吧?

楼上的没看到负电源吧?

D3+C4+R14的作用就是让U1的PIN6负得快,回零慢,从而导致PIN7正得快,而为负则需要延迟一段时间.
具体:
当PIN2>0时,PIN1为负,C4通过D3反向充电,PIN6“马上”为负,PIN7输出接近15V。
当PIN2<0是,PIN1为正,C4上的负电压通过R14缓慢放电,PIN6缓慢回到0电平,PIN7延迟一段时间后输出接近-15V。

下面反过来时不时好看多了?

网友E:
6楼说得好像有道理.但这种电路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用得很广

比如楼道用的触摸开关/人体感应开关。摸一下灯马上亮,要熄灭要延迟几分钟。

楼主:
dragon_hn

那7脚输出是一个直流脉动电压?

网友F:
原来是个单稳电路

网友G:
分析的好.

网友H:
6楼说得有道理

起先感觉象负峰值检波, 但看到后面也是一比较器就知道了,不是检波,要是检波后面往往是一运方,多数为跟随器,在后面是AD类器件.

网友I:
电路

6楼电路分析的确很好,还有8楼说的没错.

网友J:
检负压

将PIN1的的信号检出负压给PIN6,PIN5和PIN6比较5的电平高,PIN7出正高电平;6的电平高PIN7出低电平。